一个低压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4-03-23):
谁知道怎么用分立元件搭一个低压检测电路,要求:正常工作电压3V,电压降到2V即报警,产生一个0/1信号

网友:

确定一个电压阈值,譬如2V,做一个电压比较电路。具体方案视你的精度要求、阻抗匹配等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