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驱动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4-03-25):
请问各位,什么叫做一个芯片的驱动能力强?是否可以认为输出电流大就表明驱动能力强?怎么做才能增大芯片输出的驱动能力?
增加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否是一种增大驱动能力的办法?两者有何区别?另外电阻的阻值如何选取?

网友:

驱动能力说简单点就是带负载的能力,也就是能够输出/吸收电流的能力。
芯片在设计好后它的驱动能力就是定了的,我们是不能更改它的,这一点要注意!
加上拉下拉电阻实质上并不是一种加大驱动能力的方法,它只是达到一种电平的维持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你需要高电平,(上拉)就给你可靠的高电平,你需要低电平,(下拉)就给你可靠的低电平。当然,它也有一定的增加驱动能力的作用。
电阻所需要的阴值一般看不同的芯片来定。一般是几百欧到十K左右。

网友(2004-05-07):

请教版主:1. 下拉是否一定能提供可靠的低电平呢?
          2.  当我们上拉某信号线时,总是容易忽略这根信号线在另一端
              (比如另一个芯片里)有别的接法,我们是否总能得到+5V
              的可靠高电平呢?
多谢!

网友:

不可靠的话还拉它干啥?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将单片机的一个管脚(PSEN)通过一个1K电阻下拉到地,但测两该管脚的对地电压为4V左右(单片机5V供电),系统还是可以按照预期的状态工作(即PSEN脚为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2004-10-22):

如果下拉到地的话,应该是没有用处的吧,不光PSEN,所有的管脚下拉到地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所有的芯片存在一个"扇入","扇出"的问题,如果我的一个MCU经过上拉电阻到74LS138
译码后连接8个LED等,那么如果说(比方说),同时驱动8个LED的话,每个LED需要5-10mA的电流,那么总共要8 * 5 = 40mA(至少),这样就存在一个电流不足的问题,那么
一个上拉电阻到VCC就可以给你提供足够的电流来驱动这些LED

网友:

呵呵,什么呀,138每一个脚驱动一个led全点亮也不成问题啊

网友:

我不是说了吗?比方说阿,那么164呢,不就有问题了吗?它的功率只有100mw阿

网友:

74系列的你看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