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812使用问题

楼主(2004-03-25):
有谁用过aduc812的spi串行口写串行flash(at45db081),请教汇编程序

网友:

去它的网站看看,有例子下载

网友:

是串行的(SPI)的呢还是I2C的?
如果是SPI的那就很简单了,关键是要看存储器的Timing.才能确定单片机所能做相应的操作。

楼主(2004-04-28):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写

网友(2004-12-19):

hehe!! 我有迟了一步!!!

网友(2015-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