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位串行A/D的芯片?

楼主(2004-04-01):
向各位高手请教有关8位串行A/D的芯片的资料,以及用法。
谢谢。

网友:

有很多的。例如ADC0831/0832等,要看你的应用而定,象供电电压、AD路数、输入模拟信号范围、转换速率、转换精度等。

网友:

具体要求

楼主:

多谢!我只是现在想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并汇总一下,为毕业设计先下手

网友(2015-11-22):
8位串行A/D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