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位二进制数据的顺序转换?

楼主(2004-04-06):
求教:8位数据的转换?
本人在程序中需要将8位二进制数据进行转换,即D7----D0改为反序的D0----D7,求教各位有什么较为简洁的算法没有。
现行谢过!

网友:

两个寄存器,一个循环左移,一个循环右移,都是带进位的,依靠C位,
每次带进位左移一位,然后带进位右移一位,重复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