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问个问题!!!

楼主(2004-04-07):
delphi和单片机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网友:

delphi是win下一种软件开发环境,,就像TC,VC,VB,
单片机是一种小型控制器,也是一个cpu加点外设,,
联系--用delphi编写一个软件仿真单片机运行
    --用delphi写个串口或usb应用程序与单片机通信
    …………

网友:

没有联系,现在单片机还不能使用delphi来开发

网友:

暂时没有

网友:

借地方测试一下发帖权限!

网友:

下面引用由keeven2004/04/13 00:15am 发表的内容:
借地方测试一下发帖权限!

正在无语中...........(无语30秒,此处从略)

网友: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