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4-14):
帮帮忙啊,伟福6000用软件编译的时侯,为何用汇编可以用,C的时候出错 。 帮助提示
说把C编译器安装在c;\ compxx下,看不懂

网友:

你在编译的时候,需要事先设定路径才行。
也就是编译程序的路径。

网友:

没有c编译器

网友:

先安装c编译器,然后指定路径
一般来说,最好安装在系统默认的路径下如:c:\co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