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4-04-21):
请问原理图中的“NOPOP”是不是不安装的意思?
谢谢!

网友:

有这种标识?我倒没有遇到过。
知道的朋友给个回答吧。

网友:

也没有遇到过。

楼主:

如图示

网友:

呵呵,我也部知道

网友:

呵呵

网友:

可以不管他
只要仿真正确
可以首先在试验板或试验箱上面试验一下,如果可行就不必理会标记

网友(2004-09-30):

nopop应该是一般情况下不用的意思,pop -popu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