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进行串口通讯时

楼主(2004-04-22):
两个单片机进行串口通讯时,是不是在发送数据时,会自动给要发的数据加上起始和停止还有校验位呀?
如果我想连续传送32字节的数据,在传送前和后自己加起始和停止标志行吗?
  比如在发送前发5a,告诉对方是发送开始,然后发32字节数据,最后再发a5结束。该怎么做呢?

网友:

单片机发送数据时,会自动加上起始和停止位(是bit),如果你设置了校验位,也会自动加校验位。
在传送多字节数据包时,可以加起始和停止标志(标志字节),或者采用一定的帧格式,按照你的要求按顺序发送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按这种方法发数据包,那会不会给自动加上起始和停止位呢?串口通讯方式该怎么设定呢?

网友:

按这种方法发数据包,每个字节还是会自动加上起始和停止位的,这是异步通信的特点。串口通讯方式应该安装你的要求,设定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等。

楼主:

那如果接收方要是不识别这自动加的起始和停止位呢?
如果我用串口方式0方式发送这32字节的数据包可以吗?

网友:

收发两方必须设置成一样,才可以正常通信。
BTW:有所谓的自动识别的异步串行接口,只是先设定某种方式,看有没有应答,如果不相符,接收方没有收到正确的握手信号,自然没有应答,然后再换另一种方式,直到双方配置相同,就能正常通信。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只要双方都设置同一个收发方式就行了吧。并且设置一个握手信号。
我还想问一下,那如果我想在接收方收到一个请求发送信号后,就开始发送一个32字节的数据,我该怎么用程序实现呢?你能否给点提示呀。这32字节的数据是不是得先存在寄存器中然后逐个得送入sbuf中,发出呢?

网友:

逐个送入sbuf中,而且要确保前1个byte发送结束后,才能在写入sbuf。

楼主:

哦,有点眉目了,我还想问你一下,校验和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校验和可以是你自己定义的某一串数据(通常是字或字节)的和,用于校验你的数据包是否正确。
在要求高可靠性通信的场合,最好不采用校验和的方法,校验和只能检验出大约40%左右的错误。

楼主:

你的意思是校验和是随便找的要传送的字节中的几个和吗?
那每次校验和是怎么加在数据包中的呢?每次传送的校验和都不一样吗?

网友:

请问你用什么协议?如果用标准的协议,按协议的格式要求来。
如果是自定义的,通常加在数据和帧尾之间,也可以自己决定。
每次传送的校验和会因为所传送的数据的不同而不一样。

楼主:

我没有标准协议的,应该要自己定吧,我就是不太明白校验和是怎么生成的?那如果每次传的校验和都不一样那还怎么确定所传的数据的正确性呢?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谢谢了。

网友:

校验和是用于检验所在的帧中的数据传送是否正确。例如用字节校验:
1。数据为01 02 03 04,那么校验和就是0a,如果接收到01 02 03 04 0a(假设校验和放在数据后面)就表明正确,如果收到01 01 03 04 0a 就表明不正确。但是如果收到02 01 03 04 0a 也表明正确,可实际是错误的。所以说校验和的检错律不高。
2。每个帧中的数据不同的话,校验和自然就不同了,这样才能检验出错误呀。否则,如果每次都相同,那就让对方记住好了,也不必发送了,不知这样说你理解不?

楼主:

哦,你的意思就是校验和每次都是自动算出来的,然后自动加在传输的数据后面的吧,就是每次发送之前都要算一次所有数据的和,然后接收方也是把收到的数据的和再加一下。与发过来的和比较看一不一样吧。
   看来你一定是单片机方面的高手了,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吗?如果可以今后继续向你学习。

网友:

就是算出来的。
联系方式我MAIL给你吧,其实常来eetop就好啦,我也是来这里学习的。大家互相学习,快快进步。

楼主:

好的,这个是我的mail  s9705012@163.com 希望能和你继续联系,并向你学习。

网友:

对,欢迎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真是个好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