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对8051单片机p0口做定时扫描

楼主(2004-04-25):
我想对8051单片机p0口做定时扫描,如果p0口一直是低则继续扫描,如果扫描到其中某一个脚为高,则将此信号通过串口送出,我该怎么实现?

网友:

你的上述要求是只做一次吗?还是信号通过串口送出处理后,还需继续扫描,看p0口有没有跳变?

楼主:

我要做的实际是监控8个开关量信号,平时正常是应该是高电平,如果哪个告警就变成低电平,我是想对p0口连续扫描,如果有告警就通过串口输出相应的告警信息。你说我该怎么做?请赐教。我是新手

网友:

那么你的要求是需要重复做这个任务。通常可以这样处理:
1。先要确定你的任务是不是time critical,如果是就当作实时任务处理,否则作非实时任务。
2。在定时中断中读p0口。
3。如果是实时任务,在实时任务处理模块中,根据上面读到的p0口的值,若有告警,将告警帧填入串口发送buffer,启动发送;如果是非实时任务,则在非实时任务处理模块中做上述的内容。
4。在串口中断中,处理余下的buffer中的内容的发送。
以上是考虑到模块化设计和子任务处理的较为实用的思路,程序可读性也比较强。当然你也可以以简单的方法做,但建议用较为正规实用的方法,这会影响你的一些设计习惯的。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好像问题说的有些矛盾

网友:

从串口送出,要中断?好象只要送一个字节吧

网友:

呵呵,只要你传送数据帧,又不想在传送时“霸占”CPU,就一定会用到串口中断的,何况CPU间会有交互,还需要接收。如果异步串口用在单master总线模式,为了能尽快释放总线,就非采用串口中断不可啦。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2006-12-11):
学到东西 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