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判断连续收到了3个ff

楼主(2004-04-25):
有一个程序是当单片机串口收到连续3个ff的握手信号后,开始启动其他的操作。我想问,怎么判断连续收到了3个ff,如何来实现?

网友:

设置一个串行接收buffer,用于依次存放从sbuf读到的数据,然后判断buffer中是否有3个连续的ff。

楼主:

能给我具体用程序写一下吗,我是新手。麻烦了,谢谢。

网友(2004-10-22):

通过单片机的中断阿,一个中断一个ff,3个中断就是3ff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