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数据flash纠错问题

楼主(2004-04-27):
我最近找到一种flash(串行)纠错方法,但看不太懂,请那位大虾帮帮忙:
thanx
--------------------------
存储空间冗余方式为在同一个存储体中划分出n个存储区域,每个区域可以用器件冗余的同样方法存放数据。
不论是器件冗余还是存储空间冗余,均为副本冗余。因此,只要有可行的查错误方法,就可保证有足够强的纠错能力。本系统拟使用二维奇偶监督码来实现查错,现在正在试验阶段。
二维奇偶监督码是将要检测的信息排成二进制矩阵,分别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每一行列设置一个检验位。对m个信息单元X1,X2,…,Xm,每个单元有n位二进制数据,即Xi=din-1 … dil  di0。其检验矩阵如图4.8所示:
d10  d11  …  dli    …  dln-1    r00
d20  d21  …  d2i   …   d2n-1     r01

dj0  dj1  …  dji    …  djn-1    r0j

dm0  dml  …  dmi   …    dmn-1      r0
mrl0  r11  …  r1i   …   rln-1
图 纠错矩阵

由于这种异或/半加运算是一个可交换,可分配群,易于算法实现,且除了错误全在矩阵长方形顶点上外,其它所有错误均能查出,所以这是一种检验错误能力很强的查错方法。下面给出一个位为8X8以内的偶监督码算法。
;产生检验码的程序
;人口:r0为检验信息缓冲区首址,r1为字节计数。
;出El:检验结果存放在r2,r3中
LRCCHECK:mov  r2,#0
    mov  r3,#0;清结果缓冲区
    mov  a,#0
Check1: mov a,r2;计算垂直奇偶监督位
    xrl   a,@r0;异或
    mov  r2,a  ;保存中间结果
    ;计算水平奇偶监督位
    mov  a, @r0
mov  c, p
mov  a, r3
rlc   a
    mov  r3, a
    ;计算下一个字节
    inc r0
   djnz r1,cheek1
    :结果由r2, r3返回调用程序
    ret
;检验二维奇偶监督码是否正确的程序
;人口:r0为存储器中存放二维奇偶监督码的首址,r2, r3 为读出信息的二维
;奇偶监督码。
;出口:进cy为0,检验无错;cy为1,检验有错
verify:mov a, r2
    xrl  a,@r0
    jnz  error
    inc  r0
    mov  a,r3
    xrl  a, @r0
    jz  ok
error: setb c
       ret
ok:   clr c
       ret
若检验出有错,可取另一无错的副本改正,执行这两个算法的时间应该在200个CPU时钟以内。

楼主:

那个矩阵怎么解释?

楼主:

有高手?

网友:

就是一个矩阵(位矩阵)横向对所有位异或,保存为一个值,
纵向异或保存为另外一个值,,就这么简单,,,
当出现错误的时候,从横向和纵向计算,确定具体位置,
然后取个非就可以了,,,,

楼主:

有这样的版主我们真幸福!!!!!!!!!!!!!!

网友:

对,就是你这种眼神,有几次看得人家脸都红了!!

楼主:

要不要我换一个眼神???

网友:

顶啊!!!

楼主: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