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的功耗怎么算?

楼主(2004-04-28):
单片机系统的功耗怎么算?
是算电流还是瓦特?
怎样测输入与输出阻抗?

楼主:

很急,有高手请帮帮忙撒

网友:

测电流和电压,,,就可以算出功耗了。。。
然后输入阻抗就可以测出来了,,
输出阻抗需要看具体伏在,,,
当然,,对于瞬态电流是没有办法测的了,,

楼主:

好的,我马上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