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转换芯片:+5v---->3.3V? (无内容)

楼主(2004-04-28):
(图片)

网友:

用S818a33或xc6202系列

网友:

我用过的,效果不错

网友(2004-10-22):

用3.3v的稳压电源芯片都可以

网友:

串2极管也行

网友(2005-01-26):

LM2937ES-3.3

网友:

dsp专业网站上找找,很多,TI的啊。

网友:

AMS1084

网友:

lm1117 3v3

网友(2005-03-02):

这些芯片多的很阿,只要在网上查一下即可

网友(2009-08-30):
如何网上查一下?

网友:
用稳压二极管都可以立,很便宜的,哪都有卖的

网友:
太多了。1117-3.3还有低压差的

网友(2014-11-30):
看你要用  switching regulator還是 linear regulator

网友(2015-02-12):
1117,很普遍的

网友:
TI有很多啊~~~~~~~~~~·

网友:
AMS1117系列,LM2596系列。如果需要转负压,可以选择超LM2596模块

网友(2015-12-30):
有什么要求吗?精度,负载调整率,功耗、等?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
真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