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aduc812使用问题官方网站建议 重点推荐!!!!

楼主(2004-04-28):
[这个贴子最后由solonsun在 2004/05/15 09:51pm 第 4 次编辑]

aduc812使用问题官方网站建议 重点推荐!!!!

楼主:

务超所值!
不要怪哦赚钱,
有很多资料噢是免费上传的

网友:

我现在有多少钱呀,我一定要买

网友:

网站再哪呀,我为啥看不到,强烈要求斑竹扣它的分

楼主:

反正我是上传了啊
问问版主吧,能不能下载我就不起初啦

网友:

斑竹再哪里,我花钱了未啥什么都看不到

楼主:

现在是免费下载

网友:

恭贺兄弟高升了,我现在也再用aduc812,想请教大哥她和8051区别再哪?书上说的较浅,我就你使用上的心得,因为我现在想用它的T1计数(大概200KHz),然后再和计数器HCTL2020连接,还有两路A/D转换,兄弟给个意见

楼主:

谢谢!
看来你的系统并不复杂,我建议你定时器0或2,
因为记数器1在isp调试时要被系统占用,所以在仿真阶段你使用t1有可能会出错,
使用方法和8051没有什么却别
但812的adc输入电压被限制在0~2.5V范围内(i/O成线性关系),输入信号超过2.5V则输出不会改变(始终为0FFFH),信号一定不要超过5V,那样会损坏cpu。

楼主:

至于A/D转换方式你自己定义就可以了,aduc812的adc操作非常方便,只要向3个adc的sfr中送入响应的控制字,再在ADC中断里面将数据从端口取得,后面的处理过程就随便你 了。
计数器HCTL2020我没有用过,
aduc812的下载仿真部分电路相当重要,要按照开发板推荐的方法进行设计。
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发板的图纸?
我这里有

网友:

多谢兄弟指点,我是第一次用它,觉得很方便,我现在是这样用的,T1口做波特率发生器,TO口做定时,以便每秒想上位机传送数据,T2口用作计数200KHz,只是我觉得每秒才这么大的数用ADUC812传给计算机时如何计算其频率,能否给个例子,小弟对计数方面的处理方法不多,谢了,小弟我对工控有点研究,有时间可好好切磋一下。

楼主:

看定时器是工作在何种方式,有不通的计算公式,这个在aduc812的说明书上都有,我觉得,一半来说用t2作串口波特率发生器比较好(这也是51系列单片机推荐的使用方法),给你个实例
        MOV     RCAP2H,#0FFh;初始化串行口9600波特率
        MOV     RCAP2L,#0DCh
        MOV     SCON,#52h
运行过程中,计数到头,0FFDCH就被重新装载,

网友:

是,那我用T2做波特率发生器,T1做计数器,是否计数满后存,再继续。在中断处理期间T1是否还再计数,会产生误差吗?

楼主:

可以设置不同的工作方式,有的可以自动重载数据,有的要人为重新赋值,看一下参考资料,很简单的,主要是看你的系统怎样设计,关键是这种方式要符合你的系统,方便使用才行

楼主:

只要启动计数器,任何时候多在计数,除非是工作在休眠状态或停机,或人为关闭了计数器。

网友(2015-11-23):
aduc812使用问题官方网站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