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东必须用浮点数吗?

楼主(2004-04-30):
带有小数点的数据加减乘除是否必须用浮点数处理?
定点数行否?

网友:

就象一个数(例如0x81), 他到底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呢? 这全在你的人为规定.
现在假设他是无符号数, 那他是十进制的129吗? 这也同样全在你的人为规定.如果你人为是1000001.00000, 那他就是129, 如果你人为是100000.1, 那他就不是128,如果你人为是10000.01, 那他也不是128,

网友:

呵呵,研究一下数制的定标就知道了,浮点数是可以看作整型数乘以一个单位小数。

楼主:

谢谢提醒

网友(2007-08-08):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9-12-04):
看你对精度的要求和数据的动态范围了。一般动态范围不大的情况下用定点都足够了

网友:
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