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断系统的问题,--help !

楼主(2004-05-06):
既对端口操作,又接收INT0,INT1外部中断。用仿真器(晶振,电源,复位,信号线,控制
线 等电路均为外部/目标板上的电路)可以正常响应外部中断。 但烧到51片子里,对端口
操作时就不能响应INT0中断,而且51还把INT0脚拉低--屏遮中断??
是何道理??  谢谢 谢谢!!

网友:

51单片机上电时I/O口都为高,如果你的INT0脚拉低了,又不是外电路引起的话,应该是你的程序向INT0写了‘0’。
建议查一下你的程序,对端口操作采用bit操作为好,不要对整个p3口进行操作,以免引起误写。

楼主:

谢谢版主!你说的我都已考虑到了。
还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对P0 1 2 端口操作会影响
INT0 吗?

网友:

对P0 1 2 端口操作不会影响INT0的。
建议将程序模块精简到最简,看看INT0正常否。然后再依次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往上加,若能把故障定位到某个模块,查起来就方便了。

楼主:

版主:我是这样做的,最后竟发现:两次对端口操作之间的间隔时间会影响到
INT0是否从低(C51把INT0强行置0)回到高(又能正常响应外部中断了)。
所以我前面说好像是对端口的操作影响到了INT0。
疑惑啊!

网友:

呵呵,你的情况我还真的没遇到过。请问你对什么端口操作影响了INT0?

网友:

对端口的操作是否影响的是产生中断的那个器件阿?

网友:

laobai说的有道理,可以将int0脚与外电路脱开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我对P0 1 2端口都有操作,但操作的对象不会影响到中断源。板子已做好了,
断开INT0与外电路的连接好像不容易,但外电路单独测试过,是完全正常的。
我也是觉得问题很奇怪。

网友:

改变各种对int0产生影响的那个芯片的操作,让其工作在不同的状态或模式,,看看对into教是否产生影响,

楼主:

谢谢solonsun,其实INT0接的就是个简单的按键,按键单独测是正常的,和仿真器在一起也是正常的。但和C51片子在一起时,INT0就被单片机拉到0。

网友(2010-01-22):
淡定,我也不清楚啊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問題, 你的int0 腳接到gnd了, 那8051就以為有訊號輸入

网友(2010-03-23):
对中断的应用中,开启中断使能的顺序可能导置单片机中断不能完成,但这不会对仿真有影响。
要先开分中断再开总中断才行,可以看看啊。嘿嘿

网友:
2楼版主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先查外围,再查你程序的端口操作

网友:
可能是外部引脚的原因

网友(2011-07-01):
果然好东西,特别感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