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仿真器可以调通,但是将程序烧到片子中,就怎么也不好用

楼主(2004-05-17):
   最近写了一个程序,用仿真器可以调通,但是将程序烧到片子中,就怎么也不好用,有谁能说说,这完全一样的东西,怎么到片子中就不好用呀。

网友:

时钟,,查看你程序中是否有延时函数什么的,,

网友:

还可以差一下复位和晶振电路,有些仿真器不采用用户板的复位和晶振电路;另外,仿真器一般带有很多外部RAM,如果你的目标板没有扩展RAM,而程序又使用了这些RAM,也会有不可预计的问题。

楼主:

晶振和复位我都查了都是好的,而且我有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烧到片子中,就只是循环让p1口送一个数据,把其他的都屏蔽了。最可气的还是用仿真器好用,烧到片子中还是不好用。

网友:

你的仿真器运行程序时是从0000H开始跑吗?我见过有的仿真器是从8000H开始的,烧程序前需要把起始地址改为0000H再编译。

网友:

呵呵,什么叫不好用?  量ale,看看有无波形输出,再看看你的复位,是不是每次都可靠阿

网友(2004-07-01):

看看你的程序地址入口是不是超过程序存储器的最大地址范围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