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问一下A/D转换器中74LS373和74LS244的使用?

楼主(2004-05-18):
我还想问一下,A/D转换器转换完的数据传送到数据总线上采用74LS244和74LS373的功能是不是一样??都是起到缓冲器的作用。我看很多书发现A/D转换完的数字量都是经过74LS373到数据总线上的,而我又觉得用244就可以了!!但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楼主:

在线!!

网友:

如果只是做缓冲作用,74LS244和74LS373都是可以用的。另外,如果你的A/D本身有片选,你的总线驱动能力又足够的话,可以不要缓冲器。

网友:

373是锁存的,,244是缓冲的,,

网友:

对373是8D锁存器,也可以作缓冲器用。

网友:

总线隔离。

网友:

一个应用实例,
http://www.coprolite.com/timer/timer.pdf

网友(2015-11-21):
A/D转换器中74LS373和74LS244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