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AUDC812 的 tcpip 源代码 - 8019

楼主(2004-05-22):
LBSALE[9]LBSALE[这个贴子最后由wdy9927在 2004/06/01 03:17pm 第 1 次编辑]

来源 c51bbs

楼主:

//赚点小钱!
//给出main 函数源代码以供参考
//不错的说
#include <aduc81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reg_8019.h"
#include "depend.h"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proto.h"
/*****************************************************************************/
/*Debug Mode                                                       */
/*****************************************************************************/
//#define STRING_TEST  /* sizeof(data type) */
//#define RECEIVE_STATUS
//#define RTL8019AS_ID_CHECK
#define RECEIVE_TEST
/*****************************************************************************/
/*Global variable                                                  */
/*****************************************************************************/
byte EthRxBuf[NBUF][SBUFSIZ];
byte EthTxBuf[BUFSIZ];
union t {/* time out variable for interrupt */
word hl;
byte reg[2];
word watchdog_counter;
}time[2];

/*****************************************************************************/
/*Main routine start                                               */
/*****************************************************************************/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ethernet_init();
    print_logo();
    print("\n\rInitialize OK ..");

    while(1){
    //EN_CMD = EN_PAGE0 + EN_NODMA + EN_START;
    print("\n\r'Y2K.11.20:\\>");
        switch(get_serial_echo()){
case '0': output_port0();break;
            case '1': output_port1();break;
            case '2': output_port2();break;
            case '3': output_port3();break;
            case '4': ethernet_register_test();break;
case '5': ethernet_packet_tx_test();break;
            //case 'a':
            //case 'S': alter_memory();
            case 'c':
case 'C': clear_external_ram();break;
case 'd': dump_auto = 1;
  dump_memory();break;
case 'D': dump_auto = 0;
  dump_memory();break;
            //case 'e':
            //case 'E': break;
            case 'H':
case 'h':
case '?': help_message();break;
case 'i':
case 'I': input_port1();break;
case ':': loading_ready = 1;
            case 'L':
case 'l': loading_program();break;
case 'q':
case 'Q': quit_program();break;
case 'r':
case 'R': reset();break;
case 't':
            case 'T': tiny_tcp_main();break;
case 'Z':
case 'z': DoS();break;
case '$': alter_memory();
  ethernet_test();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
void RTL8019AS_INT0() interrupt 0   /* External Interrupt 0 */
{
    /* you have to use data(Internal RAM) to access faster */
    /* ENISR_ALL value must be modified when you detect error or success and so on.. */
    byte e_isr;

    disable();/*EA = 0 global interrupt flag disable   */

    e_isr = EN0_ISR;
    P1_1 = !P1_1;/* When it go into interrupt routine, this bit changes 1 and 0 */
    time[0].watchdog_counter = 0;/*  clear to zero to inhibit watchdog */

    EN_CMD = EN_PAGE0 + EN_NODMA;

    if ( e_isr & ( ENISR_OVER ) ) {/* Receiver overwrote the ring */
ei_rx_overrun();
}
else if ( e_isr & (ENISR_RX) ) {/* Receive without error */
#ifdef RECEIVE_TEST
ei_receive();
#elif
receive_test();
#endif
EN0_ISR = ENISR_RX;
}
if ( e_isr & ENISR_RX_ERR ) {
/* Receiver with error(CRC, frame aligement,FIFO overflow, receive packet failure  */
//print_int("\n\rReceive error..");
EN0_ISR = ENISR_RX_ERR;
}
if ( e_isr & ( ENISR_TX ) ) {/* Transmit without error */
//print_int("\n\rTx OK!");
EN0_ISR = ENISR_TX;
}
if ( e_isr & ( ENISR_TX_ERR ) ) {/* Transmit with error(collision, FIFO underrun) */
//print_int("\n\rTx error..");
EN0_ISR = ENISR_TX_ERR;     /* ? */
}
if ( e_isr & ( ENISR_COUNTERS ) ) {
//print_int("\n\rCounter error..");
rx_frame_errors  += EN0_COUNTER0;
rx_crc_errors    += EN0_COUNTER1;
rx_missed_errors += EN0_COUNTER2;
EN0_ISR = ENISR_COUNTERS;/*  Counters need emptying               */
}
if ( e_isr & ( ENISR_RDC ) ) {/* Remote DMA complete */
EN0_ISR = ENISR_RDC;
}

EN_CMD = EN_PAGE0 + EN_NODMA + EN_START;
EN0_ISR = 0xff;
//EN0_ISR = ENISR_ALL;
enable();/*EA = 1 global interrupt flag enable    */
}
void TIMEOUT_T0_INT() interrupt 1
{
T0 = !T0;/* T0 pin*/
clock_MS++;/* I don't know yet ??*/
TH0 = time[0].reg[0];/* <-- TIMER0_INTERVAL_HIGH_BYTE  */
TL0 = time[0].reg[1];/* <-- TIMER0_INTERVAL_LOW_BYTE   */
if (time[0].watchdog_counter > WATCHDOG){
time[0].watchdog_counter = 0;
//print_int("S");
//ethernet_init();
//print_int("\n\rWatchDog bowwow~!!");
}
else{
time[0].watchdog_counter += 1;
}
}

网友:

是aduc812
wdy9927 好像写的题目有问题吧?

楼主:

哈哈, 果然, 这就改过来

网友(2005-07-16):

上当了

网友:

不错!

网友(2007-01-17):
还的在顶一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2009-03-17):
kan

ka akna;hkj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