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A-D口能带几个按键?

楼主(2004-05-28):
一单片机A-D口用A/D对比的方式做键盘输入,在不发生识别错误的情况下,用普通的电阻一个A/D口最多能带几个按键?用高精度电阻呢?假定VCC供电稳定。

网友:

那要看几位的a/d而且不能用数字触摸屏式的键盘(1k左右的接触电阻,而且还会随时间变化)

楼主:

噢,抱歉,忘说了,是6位的A/D口,用一般的机械式按键

网友(2004-10-22):

3 * 3 = 9个吧

网友: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