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8870与MT8880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4-05-25):
请问MT8870与MT8880有什么不同/

网友:

MT8870主要用于程控交换机、遥控、无线通信及通播系统,实现DTMF信号的分离滤波和译码功能,输出相应16种频率组合的四位并行二进制码。MT8870具有拨号音抑制和模拟信号输入可调功能,所以在设计MT8870 DTMF解码电路时,只需外加一些阻容元件即可。
下面的资料看过没有?
http://www.cetinet.com/t_article/list.asp?indexid=1346
http://vip.6to23.com/zhangzhenyan/electric/tel_remot1/tel_remot1.htm

楼主: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两者功能类似,只不过MT8880的某些功能更强?
是这样吗?

网友:

你看看说明书
就知道了,说明书是最权威的资料
给你一分应用资料

网友(2004-12-28):

测试一下
报个到

网友(2007-07-11):
也就是说MT8880可以当DTMF的编解码IC
替代MT8870+HT9200

网友(2009-12-24):
MT8870是DTMF解码芯片
MT8880是DTMF编解码芯片

网友(2010-06-21):
Mt8880可以发单频音,8870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