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PIC16F877的问题

楼主(2004-07-05):
求教一个问题:本人用的单片机是PIC16F877,在线防真时运行到设置选择寄存器(movlwb'00000101';
movwfOPTION_REG; )
的时候总是会跳到程序的开始部分而无法继续运行,但是单步却可以。我把这句暂时去掉(暂不影响后面程序),就可以实时运行,但是后面还有关于选择寄存器的设置,仍然出现了这种情况。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把中断关上试试

楼主:

谢谢!
我已经把所有的中断都关闭了,还是不行,程序还是会转入起始地址开始运行,在这过程中我既没有上电也没有掉电,而且如果我把设置OPTION-REG这条语句删除之后,程序就可以走下去了。证明也不是计数器益处,真是好奇怪的问题。顺便请教一下,设置预分频是怎么回事?如果把它分配给TIMER0会对TIMER0起什么影响呢?

网友:

是否在Bank1

网友:

前分频我用在TMR0,例如:不用分频定时器0.1024MS溢出,设置前分频后定时器26.2144MS溢出

楼主(2004-08-10):

找到了
是看门狗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