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ls123请教

楼主(2004-07-29):
74ls123(或者54ls123)这个芯片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主要是延时、整形么??????
那么延时、整形都分别是怎么实现的呢
是不是绝大部分功能的实现,就是根据我发的资料中的这些基本应用功能来得到的呢?

网友:

实现方法是一个电容通过电阻充电,,达到一个电平后,,触发逻辑,,
参考数据手册第二页 Figure3下面的公式:
tRT=tW+tPLH=K×Rext×Cext+tPHL
K大小参考Figure4

网友(2015-05-08):
多谐振荡器,可做延时及脉冲信号的宽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