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外部存储器的输入,输出地址?

楼主(2004-08-04):
如何确定外部存储器的输入,输出地址?例如,如何单片机的读写信号有效,然后访问或是控制外部存储器工作

网友:

存储器工作原理就是:当片选和读有效的时候,存储器将提供的地址里面的
数据放到总线上(他只是放到总线上),当片选和写有效时,存储器将总线
上数据写入所提供的地址里面,其他时序需要外部设备实现,比如你要在
读有效后从总线上得到读出的数据等。

楼主:

如何确定读写地址呢?是谁便定义还是遵循何规律呢?

网友:

呵呵,,你单片机想读什么地址就读什么地址啊,,那是单片机程序控制的啊。

网友:

其实,最好还是看看单片机方面的书。

网友:

有地址线和片选线的接线方法来确定,你最好看看存储器的扩展方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