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SOJ封装的使用方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4-08-06):
[这个贴子最后由xiaoyaozh在 2004/08/06 06:08pm 第 1 次编辑]

图片上这种封装的片子是怎么焊到电路版上的啊?象一般的表贴器件一样直接焊还是得加一个配套的座儿啊?我不需要插拨的,但现在找不到那种一般表贴的器件

网友:

直接焊

网友:

也可以用芯片座

网友:

建议用心片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