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发过ADuC812的高手

楼主(2004-08-16):
我用ADuC812做了一个可以串口下载代码的最小系统,按照ADuC812Datasheet的参考电路,我把不用的I/O引脚全部接地,但是发现接电后单片机发热太厉害。我都怕烧坏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1 、焊接过程中烧毁片子
2、 可能有短路现象

网友:

你可以先看看时钟工作是否正常
然后检查串口模块相关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如果这两个正常,就可以确保下载程序
但psen引脚应该通过1k下啦

网友:

但是,PSEN引脚与地之间连上1kΩ电阻并不一定就能保证PSEN为低电平。若静电造成PSEN引脚损伤,则1kΩ电阻不能将PSEN引脚拉低。在PSEN引脚损伤不严重时,可通过把PSEN直接对地短路将其拉至低电平;但若损伤严重,则即使直接接地,器件仍然不能工作。因此,在使用ADμC812时,应特别小心、谨防静电。

网友:

资源占用问题
ADμC812具有3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即:定时器0、定时器1和定时器2。每一个定时器/计数器包含2个8位寄存器THX和TLX(X=0,1和2)。所有3个定时器/计数器均可配置作为定时器或计数器,此功能和普通单片机相同。
由于与其他单片机不同,ADμC812具备在线调试功能,因此,芯片处于在线工作状态下某些功能将会受到限制。这是因为在线调试时,计算机和芯片之间的通信占用一定的资源所导致。经实践证明,定时器1就是被占用的资源之一。若在在线调试的程序中使用了定时器1,则无论是设断点调试,还是单步或连续运行,都会有程序无法执行的情况发生。但若将程序中的定时器1屏蔽掉,则程序能正常运行,可以实现预定的功能。因此,在线调试程序时使用定时器0和定时器2,因它们未被占用。
虽然在线调试时,定时器1无法使用,但并不意味着不能在系统中利用该定时器。先将预定功能用定时器0实现,在调试通过之后,再改用定时器1来实现;其实,也可直接用定时器1实现,但此时只能盲调,因为程序必须下载后脱机运行,这样对调试来讲不方便

网友:

在使用ADμC812的SPI串口进行通信时,发现此SPI串口的使能会对P3口产生影响,其现象表现为:无论P3口实际输入电平为何值,P3口的内部锁存器都认定为高电平,从而程序中的JB或JNB等判断转移指令都将失去作用。这说明,SPI串口使能将使P3口只能作为输出口来使用。因此,在同时使用SPI串口和P3口作输入口时,为避免错误发生,必须在每次P3口检测输入信号之前都将SPI串口禁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olonsun在 2004/08/16 04:04pm 第 1 次编辑]

由于RS232接口电路是PC机和用户开发系统的唯一通路,因此,它是在线调试和下载功能实现的关键。在开发研制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在线通信故障问题。导致该现象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有可能的是接口电路工作异常所产生。要判断RS232接口电路工作是否正常,可按以下步骤逐一检查RS232通信是否正常。
① 检查V+和V-引脚电压是否足够高(分别超过+8V和-8V)。若电压较低,则有可能MAX232A芯片已损坏。经检查,V+为9.132V,V-为-8.6032V,正常。
②检查 R1IN脚是否存在±12V的脉冲信号。存在,说明PC机方面通信发送信号正常。
③ 检查R1OUT脚是否存在+5V信号。存在,说明MAX232A接收PC机信号工作正常。
④ 检查T1IN脚是否存在+5V信号。存在,说明ADμC812对PC机的通信产生响应。
⑤ 检查T1OUT脚是否存在±12V的脉冲信号。存在,说明DB9与PC机之间的串行接口电缆连接正常。

网友:

时钟电路调试:
(1)先要检查ALE引脚是否与电源或地短路。然后用示波器检查ADμC812的33引脚XTAL2是否有与晶振标称频率相同且幅值从几百mV至2V左右的正弦波,经检查没有,说明ALE引脚正常,
系统采用的是片内振荡器,利用下列方法检查振荡器的电容和晶体是否正常:
用万用表检查电容和晶体是否短路,经检查没有短路现象。说明此部分电路焊接正常。
(2)用示波器检查ADμC812的ALE引脚(42脚),可以看到频率为晶振频率的l/6,占空比为1/3,幅值接近电源电压的方波信号

网友:

(3)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检查ALE引脚的对地电压,时钟正常时的读数应该为电源电压的1/3。

网友:

这是我当时测得的ale输出波行图

网友:

晶振是11.0592

网友:

当然,复位电路也要工作证常才行
参考一般的单片机复位电路检测方法

楼主:

谢谢solons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