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软件延时

楼主(2004-08-19):
谁知道单片机用软件延时,怎么做,最多能延时多长时间。

网友:

一般上,可以采用循环语句来实现短时间的延时。对于较长时间的延时则采用timer中断来实现。对timer中断计数,可以实现很长时间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