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编译

楼主(2004-08-26):
编译时出现下面的错误:
string.h(17): error C308: invalid integer const expression
string.h(17): warning C323: newline expected, extra characters found
string.h(24):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ring.h(66):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什么问题造成的?

楼主:

#ifndef size_t
#if sizeof((char *)0 - (char *)0) == sizeof(int)
#define size_tunsigned int
#else
#define size_tunsigned long
#endif
#endif
这是string.h中的那一段语句

网友(2006-08-28):
你的那行程序里面有一个不安全的字符

string.h(17): warning C323: newline expected, extra characters found

网友:
string.h是编译器本身带的?说明缺少包含文件或路径指的不对!!!

网友(2009-10-01):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