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压缩问题

楼主(2004-08-30):
请问那位大虾用汇编编写过数据压缩解压缩的程序,并在51单片机中实现解压缩,请给点经验,谢谢

网友:

在51中实现这个好象没多大意思吧?速度太慢了。

网友:

很久以前曾实现过一种最简单的数据压缩--游程编码,当时用于将FPGA代码的压缩到64K以内,压缩率不高,记得再1/2~2/3之间。
如果你的数据压缩率要求不高,可以试试。实现起来并不复杂。

网友:

要根据具体数据的值去找压缩算法。。

楼主:

我也是用于对FPGA的代码进行压缩,对时间的要求不高,可是我看了下游程编码算法,感觉到不有太好,而且弄不好会起反作用,所以没用它,现在在用LZ77算法,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