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楼主(2004-09-03):
准备设计一个仪器仪表用的控制模块!有没有能够耐压10V的单片机?请大家推荐,常用在这些领域的芯片是那些类型呢?

网友:

仪器仪表用的控制模块我建议你用普通的单片机外加光藕隔离的方式,这样既达到了电平匹配,系统抗干扰能力也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