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MMC读求教

楼主(2004-09-03):
SD/MMC在SPI方式下读Block,若设置Block_LEN=512,测试了很多卡均正常。但Block_LEN若设为2或32,有些卡就得不到正确数据(尤其国产卡,或>=256M的SD)。
如何解决?
请指教。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是CMD17,SPI Mode,Block_LEN=512,当地址值>=128MB(256M卡容量的一半),Get_Response返回值异常,以致操作失败。
可是,<=128MB的卡却能用同样的程序处理!

楼主:

以前测试国产SD时毛病较多,而我手头的256M卡也是国产的。
不知是否卡有问题?
可是用电脑读写均很正常。
是不是电脑的读卡器不用SPI方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