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RAM 高位赋值 请教

楼主(2004-11-11):
mov  dptr #2321h
如果想给高位23H  赋值
具体程序该怎么写    谢谢

网友:

如果想给dptr的高8位空间赋值23H,则只要执行下面的指令即可:
mov dph,#23h
也就是说下面两句程序:
mov dph,#23h
mov dpl,#21H
等价于
mov dptr,#2321H这样一条指令,执行后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