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 求助

楼主(2004-11-16):
小弟弄了一个51的嵌入式移植程序,但是总是编译不通,错误是: “DATA " SEGMENT TOO LARGE。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各位帮忙看看吧

网友:

是不是你的keil是限制版?

楼主:

好像是我没有在大模式下编译,改成大模式好了,但是我把单片机换一下,换成P89c669(不知道你用过没),它就说OS_CPU_A.ASM中的OSStkStart IDATA OSStack-1这句话 NUMERIC VALUE OUT OF RANGE,我对OS_CPU_A.ASM文件的改写理解不是很透,哪位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