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源!

楼主(2004-12-13):
请问各位知道一些什么样的3.3伏电源芯片,可不可以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普通稳压,ldo,降压dcdc,升压dcdc。。。。。。哪种的你要?

楼主:

就是普通稳压的.
我对电源知识了解的不多,还请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1117-3.3  ldo 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