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介绍一个加密狗原理越简单越好

楼主(2004-12-22):
各位大虾,请知道的介绍一个加密狗原理越简单越好,或者告诉我地方;
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读取并口数字,,并口设备硬件连线成某数字,,不过人家打开狗的话就一幕了然
加入单片机,,执行加密算法,,软件提供随机数据,,发送给单片机,,
单片机加密后发回软件,,软件进一步确认加密是否正确,,进行判断。。
将pc某些算法移植到到加密狗内部完成,,pc只需要读取结果。。

网友A:

加密狗的雏形据说就是并口上弄些电阻上拉下拉,后来就是接上存储器,用并口读写存储器,然后存储器换成了单片机,实现更复杂更难破解的加密方法,还有usb口的。有矛就有盾,现在我们用的这些eda软件不就都给破解了么?这个东西不在于好不好破解,而是值不值得破解。

网友(2006-09-21):
楼上说的对!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密狗的雏形据说就是并口上弄些电阻上拉下拉,后来就是接上存储器,用并口读写存储器,然后存储器换成了单片机,实现更复杂更难破解的加密方法,还有usb口的。有矛就有盾,现在我们用的这些eda软件不就都给破解了 ...

支持!!!!!!!

网友:
不错,刚入门。一点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