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键盘接口电路?

楼主(2005-12-31):
小生是单片机刚入门者,在此请教高手,用单片机任意设置上限和下限的个、十、百的三位数值并用LED显示。用键盘哪方面电路实现好?独立式键盘和矩阵扫描式键盘可以么?还是外接可编程键盘接口电路实现?另外设置好的数值怎么保存在单片机中呢?
谢谢回复者给予解答。

网友:

简单点2个键就够了。接到2个io口上。一个负责移位,一个负责设置数值。如果断电不想丢可以找个24c01什么的小片子接上。

网友:

单独式键盘需要10个引脚,程序简单些
扫描试的要7个引脚,程序稍微复杂点
楼上的2个键也可以解决问题,引脚少,程序简单,但是操作复杂点,看你的需求选择了

楼主:

我用89S51做可是用独立式和扫描式编程困难些,
我想外接8279与键盘和数码管连,但不知道数码管驱动用什么芯片?键盘怎么接?
苦闷啊,有告知者解答或相关资料者可以回帖或EMAIL给我,谢谢。

网友(2006-02-15):

8279的接法网上到初都是,你可以找找,有些单片机内部有EEPROM,你可以把数据保存在那里.

网友:

你可以用74HC595呀,键盘和显示都可以解决,而且只要三个引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