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做过ADUC812的SPI总线编程的,求教

楼主(2005-01-18):
我编了一个SPI总线的程序,两块硬件都是ADUC812
但主机始终无法将数据传送给从机,但从机的数据却可以传送给主机
硬件连接良好,估计是程序问题,我实在找不出错误,请大虾帮我看看,程序很短的
或者能否提供确实能用的程序让我参考一下,谢谢
主机:
$MOD812         ; Use 8052 & ADuC812 predefined symbols
SS      EQU     P3.5            ; P3.5 drives slave device's SS pin
ORG 0000h
        LJMP     MAIN            ; jump to main program
ORG 003Bh ; (.................... SPI ISR)
        SETB    SS              ; pull slave's SS pin high
        MOV     A,SPIDAT
    CLR    C
        RETI
;====================================================================
                                                       ; MAIN PROGRAM
ORG 004Bh
MAIN:
    SETB    EA
    MOV    IE2,#01H
    MOV    SPICON,#30H
MASTER:
    JB    P3.4,$
    CLR    SS
    NOP
    NOP
    NOP
    NOP
    SETB    C
    MOV    SPIDAT,#0AAH
    JC    $
    LJMP    MAST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          ; delays approximately 100ms
        PUSH    ACC
        PUSH    B
        MOV     A,#200          ; 200 * 500us = 100ms
DLY1:   MOV     B,#229          ; 229 * 2.17us = 500us
        DJNZ    B,$             ; sit here for 500us
        DJNZ    ACC,DLY1        ; repeat 200 times (100ms delay)
        POP     B
        POP     ACC
        RET

END
从机:
$MOD812         ; Use 8052 & ADuC812 predefined symbols
SS      EQU     P3.5            ; P3.5 drives slave device's SS pin
ORG 0000H
        LJMP     MAIN            ; jump to main program
ORG 0013H
    CLR    SPE
    SETB    SPE
    MOV    SPIDAT,#0BBH
    SETB    P3.2
    RETI
ORG 003BH
    MOV    A,SPIDAT
    SETB    P3.5
    CLR    C
    RETI
;====================================================================
                                                       ; MAIN PROGRAM
ORG 004Bh
MAIN:
    SETB    P3.5
    SETB    EA
    MOV    IE2,#01H
    SETB    EX0
    MOV    SPICON,#20H
    CLR    P1.5
SLAVE:
    CLR    P3.5
    JB    P1.5,$
    CLR    P3.2
    SETB    C
    JC    $
    LJMP    SLAVE
; - - - - - - - - - - - - - - -POST http://eetop.cn/cgi-bin/post.cgi HTTP/1.0
P       ; delays approximately 100ms
        PUSH    ACC
        PUSH    B
        MOV     A,#200          ; 200 * 500us = 100ms
DLY1:   MOV     B,#229          ; 229 * 2.17us = 500us
        DJNZ    B,$             ; sit here for 500us
        DJNZ    ACC,DLY1        ; repeat 200 times (100ms delay)
        POP     B
        POP     ACC
        RET

END

网友:

很久以前做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好像是spi中断处理时 sfr中有个相关标志位没有处理好

楼主:

那么请问一下,你的以前编过的程序还有吗
实在搞不定啊,不知该如何改

网友:

得死劲找找了

楼主:

麻烦你了
找到了就请尽快贴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