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ST89E564问题

楼主(2005-01-31):
该单片机里面有EEPROM,
我现在用c51编程,设置一数组
unsigned char buffer[25]={....};
要求通过RS232可以改变buffer值,并掉电后不会丢失!
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使buffer放在EEPROM里面?

xdata unsigned char buffer[25]={....};行吗!
不行的话要怎样做?

网友(2005-03-02):

我不知道这样直接访问行不行,但是做成函数用IAP命令读写肯定是可以的,你可以问一下SST公司的技术支持。
http://www.sst.com/bin/contact.xhtml?who=tech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