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脉冲6000HZ,请教:如何倍频或分频得到2230HZ的信号??

楼主(2005-01-28):
输入的旋转编码器脉冲有2路,都是6000HZ,相差90度,需要得到2230HZ的信号,请教:如何通过软件或电路 倍频或分频?多多感谢

网友:

不知道计数器可不可以

网友(2009-12-15):
的大吊灯淡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