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orC,大家选择哪个?

楼主(2005-02-05):
不知道各位大虾单片编程时钟情哪个?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还都是用c的

网友:

哦喜欢汇编!!!!

网友:

还是c好!!用过汇编再用c,就有这种感觉

网友:

一般情况用C,对于代码运行时间/速度要求高的模块用汇编,但C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相对好一些。

网友(2006-01-16):

汇编:效率高、直接和硬件相关、准确,但开发周期长,比较难编,难读
C:阅读性和修改性好,但生成的垃圾代码多
一般最好用C,特别需要精度的地方可以插入宏(汇编的),尽可能做到充分各自的长处利用吧!

网友:

我两者都用,汇编用于小程序,c用于大程序.在高性能,高可靠,时间要求不大的项目(我自己的多数玩的小东西)用汇编,而且不论规模大小.当然对于商品性质的程序能用c就用c.学习时能用汇编就用汇编

网友(2006-02-15):

小程序汇编好些,可以精确控制,但现在的C编译器都效率很高,程序大了就的用C了
我看过C的反汇编代码,效率比较高!推荐使用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