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教ADUC812的问题!!急啊

楼主(2005-02-23):
只做了一个最小系统,按照网上的和其他资料上的原理图
焊接好电源,最小系统(未接812)后电源和其他部分都正常
最后才焊接上812 发现电源和地短路了!(QFP52封装,比较难焊接但是我十分小心)
我实在是检查不出问题!特此请教!!

网友:

你发的邮件我回复了

网友:

问一个很弱智的问题,为什么ADUC812接地和电源的时候都要接一个电容阿,怎样起保护的作用?

网友:

可能是你把812的电源管脚接到地上或者地管脚接了电源,偶曾出过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