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最小系统是什么啊?

楼主(2005-03-07):
请问单片机最小系统是什么啊? 再哪可以找到它的资料?

网友:

所谓最小系统就是指由单片机和一些基本的外围电路所组成的一个可以工作的单片机系统.
一般来说,它包括单片机,晶振,电容器和复位电路.

网友:

单片机,晶振,电容器和复位电路.
论坛版主是哪个行业的呀,具体做什么的呢?

网友(2012-06-29):
最小系统就是能让单片机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最基本原器件的组合,包括:单片机,晶振,电容器和复位电路.

网友:
这个是51最小系统,希望对楼主有用

51最小系统

网友:
电源 晶振 复位电路  即让单片机能工作的最少的东西

网友:
单片机、晶振、复位电路

网友(2012-08-05):
本人理解,单片机能工作的最小的硬件架构,网上这种图很多的。

网友(2012-10-19):
单片机 有沒有不須要 RESET CIRCUIT ??
就是內建 R .. pin 雜散電容約 10~15p ..

Rc osc => pic or STC 都有內含.

vdd , gnd + io ..最少要 4pin ..
不過沒看  SOT package MPU .. sop8 應該算小了.

6 pin MPS430
6pin PIC10F
ATtiny4, ATtiny5, and ATtiny9 are new 6-pin picoPower® AVR® microcontrollers

网友(2013-04-28):
能让单片机工作的最少元件,得有电源,晶振,电容,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2013-08-15):
能让单片机工作的最少元件,得有电源,晶振,电容

网友(2013-10-06):
二楼正解

网友(2014-10-24):
电源,晶振,复位电路

网友(2015-11-23):
单片机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