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绝对地址偏移问题?

楼主(2005-03-09):
    我在网上看到有关C51程序定位的问题,我试了一下并不是想象的那样。比如对于C51程序(假如只是有main函数),可以在Keil的CODE位置中输入“*main(0x9000)”,但是编译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在CODE区的0000H处依旧有几条转移代码,是不是STARTUP的原因呢?
    如果用汇编
    ORG 9000H
    ........
那绝对在CODE区的0000H出找不到任何东西(当然就是全部的FF)。
   我想请问用C语言能否实现想汇编一样的绝对地址定位呢(在Keil中)?

网友:

0000处的确得有跳转指令啊,除非你什么中断都没有用,程序从0000进入执行FF直到你的9000H

楼主:

如果用汇编(假设没有中断等其他的)
  ORG 9000H
就可以在0000H的地方什么也没有。

网友:

是可以,但必须是系统不使用任何中断,而且上电后先执行mov a,r7(0xff)直到执行到你的9000H,看看关于51中断向量的章节吧

楼主:

我知道用汇编是可以的,但是在Keil中用C我就实现不了,请指教。谢谢!我的意思是用C语言能不能把程序的绝对地址定位在0x9000开始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