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加密的问题

楼主(2005-03-10):
   我手头正在做一个东西,用华邦的w78c32c,这一款没有内部ROM,就只能使用外部扩展ROM,我想问的是,如果一个单片机没有内部ROM 那么是不是程序就很容易用烧写器从外部ROM读取出来?w78c32c也没有看门狗功能。
   麻烦各位高人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没有内部的rom,是很容易被别人盗用的。因为不能加密!

网友:

选用华邦78Exx系列的,内置FLASH,烧写是选加密使能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两位热心人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关于-AE(-表示低有效),按照我的理解
如果-AE=1 那么他从内部开始执行 超出范围了就自动转到外埠
如果-AE=0,那么程序就直接从外部ROM启动,也就是说,此时内部ROM没有使用。
不知道对不对,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基本正确。
如果-AE=1 那么他从内部开始执行 超出范围了就自动转到外埠
要根据程序指令的实际地址决定。

楼主:

谢谢风之旅!!

网友(2005-05-09):

俺也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