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单片机,如51 I/0出来的电压有多少? 有谁实际测过

楼主(2005-03-18):
实际单片机,如51 I/0出来的电压有多少?  有谁实际测过?
   如果需要放大,  一般用什么样子的晶体管, 参数有如何?   单根电感串接是否起到滤波作用?

楼主:

谁知道啊?

网友:

晕!

网友:

用过AT89C2051,当时测过,好像是4.2-4.3V,达不到5V。不过应该还要看看负载吧。

网友:

P0,P1口的空载电压也是不一样的
加负载一般要加上拉
P0口加245、373一类的门驱动电路

网友:

放大来干什么呢?

网友(2005-05-09):

come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