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段LED数码管的驱动芯片

楼主(2005-04-07):
大家都是用的什么片子呀?占的口少,价格也不贵的。本想用MAX7219,却要30块一片,比我的MCU还贵。本听说PS7219便宜很多,谁知道武汉力源搞销售的那哥们当我是棒槌,给我开的价更高。
哪位兄弟姐妹给个建议,谢了

网友:

zlg网站上去看看他们也有,不知道多少钱,如果数码管没几个,用74系列的片子自己搭省钱

网友:

我自己也是碰这个问题,后来干脆用AT89C51做一个全方位的,编程也是自己弄

网友(2005-05-09):

如果程序不是很大,亮度要求不高,实时性可以满足的话,可以考虑用74系列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定时刷新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三极管?????

网友:

用74HC164加几个三极管(几个8就用几个三极管)就可以呀,而且74HC164和三极管都不贵。

网友(2005-06-10):

8279也行啊
键盘和数码管控制芯片

网友:

7279还可以。感兴趣可以到bitcode.com.cn去看看。

网友:

移位寄存器+用OC们,多大的电流都有

网友(2005-07-21):

我也推荐HD7279/BC7281,不到十块,键盘显示同时都可以控制

网友:

自己做一个好了呀

网友:

ZLG7290很好用

网友:

为什么不用cpld,定时刷新,而且占用资源很少,还可以扩展其它功能

网友(2015-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