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什么芯片?

楼主(2005-04-12):
名位大侠,这是一块什么芯片?
先谢了.

网友:

鬼片!嘿嘿

网友:

不知是不是罗辑阵列!

网友:

是不是flash memory啊?

网友(2005-05-24):

抵制日货

网友(2005-07-04):

flash??

网友:

是用在什么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