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C51编AD程序

楼主(2005-04-19):
用C51编写AD程序时,一般可以分为哪几个步骤?也就是说它的流程是怎么样的,还有需要哪些条件(如需要哪些端口的地址)
在下初学单片机,虽然看了几天书,但一到要编这程序时就感觉无从下手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请高手指点。有了具体的流程就可以知道个大致框架了,再编程应该会简单点。

网友:

C51编写AD程序之前,我建议你先读一下你使用的ADC芯片的sheets,了解ADC的模拟输入的通道和转换后的数字量的位数和传输方式,sheets中都会有严格时序的说明,你要做的就是严格按照时序编程.
一般是:选中ADC芯片;然后对ADC写控制字启动转换;给下降沿或上升沿传输转换的数字量到CPU;比较数字量是否正确,不正确则需要重新转换.
说不清楚,我使用AD7888时大体是这样的,可能有出入.
建议您根据具体的ADC看转换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