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A的问题

楼主(2005-04-21):
请问各位,我用的是DAC7391,单片机是PIC16F872,邪门的是我的实验板一上电DA芯片竟然5V电压,经过初始化也是一样.它是八脚的,因为工作电压和参考电压都是5V,我就把这两者电压直接给连起来接5V了,难道这样的接法有问题吗?

网友(2008-06-05):
the ref vlot is more stable to be "ref". they are not same

网友:
查一下代码,是否正确?